局部无法覆铜

楼主(2012-02-07):
我对板子全局覆铜后,为何局部局无法覆铜了

楼主:
旁边是个pcb文件

网友:
给电源线加粗建议使用COPPER AREA

网友:
COPPER POUR 框中含有COPPER POUR框 中间的肯定铺不上

网友A:
看了下你的PCB 那些没有覆上铜的地方是些活铜皮(copper pour),建议把这些活铜皮(copper pour)改成死铜皮(copper),个人经验 在top层和bottom层画的铜皮一般都是死铜皮(copper),只有铺地才用活铜皮(copper pour),在电源层才经常用活铜皮(copper pour)。

网友:
你其他网络画了铺铜的,VOUT...VDD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你的PCB 那些没有覆上铜的地方是些活铜皮(copper pour),建议把这些活铜皮(copper pour)改成死铜 ...

还有一种方法:在用Copper pour的情况下,设置铺铜优先级。

网友:
楼上正解,调整铺铜优先级。

楼主:
嗯,8楼方法最正解,我是忘记设置优先级了,铺铜数字越小的优先级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