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SIWAVE 5.0 自动放电容PI Advisor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2-07):
用4.0解的siwave 5.0,PI Advisor功能是不是不能用呀?能进第一步,第二步不让进,是要设什么吗?用过的指点下!

网友:
RE: 关于SIWAVE 5.0 自动放电容PI Advisor的使用问题

就一张图片,说不清楚啊,看情况貌似是目标阻抗没设置好啊

楼主:
设置方法开始不知怎么加,谢谢yuxuan51

楼主:
这个错误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错误怎么处理?

得加个VRM源的PORT,也就是在你供电电源处加个port,然后在图中位置选好,VRM源的输出阻抗可调

话说你用一个新功能的时候不看guide么 ?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呀,

你把整个对话框截图给我看看

网友A:
yuxuan51 说的没错
估计你VRM Port设置的不对
截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图

在左边的框里将VRM的PORT后面那个框不要打勾。

网友:
引用 网友A:
yuxuan51 说的没错
估计你VRM Port设置的不对
截个图看看

请重新定义VRM Port,看起来你没有定义(create) VRM Port

楼主:
谢谢yuxuan51和yawyw,没设对引出的问题。跑通了。
从仿真结果看,PI Advisor能优化电容值及简化电容数量。
不知SIWAVE能不能在目标阻抗不能满足的情况下,建议加电容数量、容值及加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yuxuan51和yawyw,没设对引出的问题。跑通了。
从仿真结果看,PI Advisor能优化电容值及简化电容数量。 ...

似乎还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2-04-29):
我也在试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yuxuan51和yawyw,没设对引出的问题。跑通了。
从仿真结果看,PI Advisor能优化电容值及简化电容数量。 ...

没有,据说sigrity的那个有这个功能,不知是不是真的,没有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一张图片,说不清楚啊,看情况貌似是目标阻抗没设置好啊

请教一下yuxuan51,关于目标阻抗在500MHz到2GHz频率段目标阻抗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yuxuan51,关于目标阻抗在500MHz到2GHz频率段目标阻抗是怎么确定的啊?

那个只是个示例,最终还是需要根据实际buffer的工作电压与信号翻转时所需的最大电流来确定

网友D:
也请教一下yuxuan51版主~~
最大电流是根据芯片datasheet中的IDD计算的么?貌似很难找到计算目标阻抗的实例啊。。我列举点数据,能不能教大家算一下?
DDR3 DRAM datasheet 中
           Parameter                                            Symbol                       Max
Operating current (ACT-PRE)                              IDD0                        65MA
Operating current (ACT-READ-PRE)                      IDD1                        80MA
Precharge power-down standby current               IDD2                        35MA
Precharge standby current                                  IDD2N                      45MA
Precharge standby  ODT current                          IDD2NT                    45MA
Precharge quiet standby current                          IDD2Q                      45MA
Active power-down current(Always fast exit)         IDD3P                      39MA
Active standby current                                       IDD3N                      55MA
Operating current (Burst read operating)               IDD4R                      125MA
Operating current (Burst write operating)              IDD4W                     130MA
Burst refresh current                                          IDD5B                       250MA
All bank interleave read current                            IDD7                        210MA
最大电流按250mA * 0.5 算??
另外,一条板子需要8个DRAM颗粒,这样的话是不是电流还要乘以8?
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请教一下yuxuan51版主~~
最大电流是根据芯片datasheet中的IDD计算的么?貌似很难找到计算目标阻抗的实例 ...

首先说明下,这个对电源去耦是针对每个电源管脚来说的,比方说一颗DDR2片子,它有好几个电源供电脚,每个电源供电脚可能负责几个buffer的供电,这个再IBIS模型的【pin map】字段里有说明,所以说我们只要针对某个指定的管脚来优化此处的电源阻抗就OK了

下面给大家提供一个利用仿真来计算Imax的方法,我一般都用这个来计算,要是有异议的地方大家可以提出来

首先用这个方法必须拿到片子的IBIS模型

然后找一个要计算电流峰值的电源管脚,知道它所负责供电的那些buffer,打个比方,我们找的这个电源管脚一共负责8个buffer的供电,然后在仿真软件里我们将buffer需要供电的pull up,power clamp节点连接一个DC源,并在他们之间串联一个电流表,如下图,给所有的buffer同一个激励,为了找到buffer翻转时的最大电流

然后执行仿真,得到结果后查看电流曲线,可以在电流曲线上找到buffer翻转时的Imax值,下图

当然此方法必须要保证你拿到的ibis模型必须要正确的反应器件的特性,不然也就没有参考意义了

网友(2016-03-29):
ibis模型选择是信号管脚模型还是电源管脚。导入ADS后电源管脚模型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