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ature CIS里面Place Port如何使用?

楼主(2012-02-07):
RT,我目前是看于博士的教程,貌似没讲到关于Place Port的使用方法~~~

网友A:
Place Port 通常使用於階層式的電路圖(也就是俗稱"模塊"方式),才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 Port 通常使用於階層式的電路圖(也就是俗稱"模塊"方式),才會使用。

请问能否举一个例子?我初学,对模块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比place bus更高级?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951-1-1.html 裡面 4 樓的 RAR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951-1-1.html 裡面 4 樓的 RAR 文件。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