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忙看下

楼主(2012-02-07):
我在库里画了一个元件,pcb封装已经画好,但在一个电路板的ECO模式下添加这个元件时,就是找不到这个元件,但在library中可以找到,是怎么回事呢,谁知道啊?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只画了DECAL封装,PART里面没有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只画了DECAL封装,PART里面没有添加

是的,part必须添加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是要添加PART才行。

网友:
    必须添加PART,仔细看一下添加对话框,就是“PART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