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网表导入 mentor EN 步骤

楼主(2012-02-07):
1、在orcad中建立原理图。
2、双击器件属性,在pcb-footptint中填入mentor 中已有的封装名。如0402……
3、画好原理图后,选择菜单 accessories -  mentor -- mentor netlist
4、将四个文件改成跟mentor -pcb 文件夹下的最新网表文件一致。
其中 comps   对应comps
         nets      对应nets
         gates    对应gates
         pkginst 对应pins
改好后 打开mentor 即可成功导入。

本人使用的本版是candence 16.0 跟
mentor boardstation RE 2005 已经验证通过

网友:
太好了,我明天试试,曾经发贴问过,无果
谢谢

网友A: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第4步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呢?
将四个文件改成跟mentor -pcb 文件夹下的最新网表文件一致
————新的工程本来应该是没有网表的,怎么叫改得跟它一致呢?或者是格式改成一致?也不知道怎么改了
改好后 打开mentor 即可成功导入
————具体是怎么导入的,能不能说说?
我一直都是    原理图Design Architect----封装Librarian----package-----layout------RE
这样一个流程来的,这样有很多文件都是自动创建的,就算这样,只要有一点点出错的地方,就会打不开,
如果用ORCAD的原理图,新建的文件夹下很多文件都没有,PART NUMBER、CATALOG等都成问题了,根本连LAYOUT都不开。
请教具体步骤应该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第4步能不能说得详细点呢?
将四个文件改成跟mentor -pcb 文件夹下的最新网表文件一致
 ...

我电脑上candence 感染病毒了,周末重新试验一下再告诉你。

网友:
orcad导入到EE中还是比较方便的,现在用EN的越来越少了,特别是RE的应该更少了

网友A:
今天手工编辑了只有两个元件的原理图
MAP和CATLOG都是手工编辑的,导入成功了,基本上知道了
其中出错了N次,每次出错LAYOUT都不能打开,错误信息都是一闪而过
不知道有没有哪个文件是保存错误信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手工编辑了只有两个元件的原理图
MAP和CATLOG都是手工编辑的,导入成功了,基本上知道了
其中出错了N ...

"导入成功了,基本上知道了"

把流程详细的说一下哦

网友:
看附件吧,对于里面的格式,我还不太确定,感觉不是太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