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_VTT问题咨询

楼主(2012-02-08):
DDR3芯片,DDR_VTT是用过专门的电源芯片产生的,为0.75V,
但是在连接DDR3的地址线前,加了56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器什么作用呢?

网友:
有个词叫“端接”

网友:
端接电阻,按照DDR2和DDR3手册中提到的,这些管脚需要提供到REFCA的参考电压,用某一电阻拉上去,也见过用47欧的(micron),其实VTT就是Vref,只不过电流大。

网友(2012-03-12):
我也刚关注到VTT的问题,不知道VTT的电流能达到多少?3片DDR2,我现在用了一个500mA的LDO产生的VTT

网友:
我自己解答一下吧。
VTT其实跟VREF的电平是一样的,对DDR2来说就是0.9V,但是VREF消耗的电流很小,可以通过一个电阻网络从1.8V转出来;而VTT是端接用的,电流会比较大,能达到百毫安级,还是需要用单独的电源芯片生成。

网友:
端接电阻,取值与阻抗一致

网友(2012-05-01):
多谢6楼的解答

网友:
推荐几个DDR2 的VTT电源芯片,好不好

网友(2019-05-20):
    VTT是用来端接电阻上拉的电源,电流能力是平均值是几十毫安,但是瞬态会有1~2A,所以最好VTT上多点电容,能提供瞬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