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08):
Reading file --  F:\orcad\123.asc
*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
*pads-PCB*
No more items matching search item < PH* >
J101             PHONE
*Part name not found J101
CON102.1 CON104.2 R120.1 J101.2 CON103.11
*Part name not found J101
CON102.2 CON104.3 J101.4 CON103.12
*Not valid pin name for part type CON102.4
CON102.4 CON104.1 J101.3 R119.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LINE_OUT_DET
*Part name not found J101
L101.1 J101.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105391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LINE_OUT_DET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N1053914
**INPUT WARNINGS FOUND**

上面是 orcad的网表导入pads时产生的。它的意思是不是 没有pcb封装, 但是我的pcb封装都有的啊

网友:
有的元件 的“part type  ”没有和封装对应上

楼主:
对上了  part type直接填在  PCBFootprint 就可以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上了  part type直接填在  PCBFootprint 就可以了嘛

填写ORCAD的封装,即Footprint,此处必须填PowerPCB库中的Decal,而不是Part。

来自:http://www.dzjs.net/html/PCBjishu/2007/0809/2477.html

楼主:
兄弟 你搞错了,呵呵

网友:
好像是PCB库中没有相应的元器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