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打算给板子加测试点,有个问题不太懂,按照书上网上的一些文章,在manufacture-testprep-parameter中做了相关设置,我板子的过孔是VIA060CIR030_084,那么parameter-padstack selection-thru Via这一栏里该填什么呢?是要在什么via上加过孔,还是加个什么样的过孔?
我然后点某个过孔,在过孔上加测试点,然后感觉这过孔没啥变化啊,就是多了一个三角形符号?作为测试点的过孔,是不是应该有个开口镀锡啊?
可是如果加个smd的测试点,就会有一个自己设定的圆焊盘出现。
我这么做对么?

网友:
在过孔上加测点出现定义符号(如三角)就说明测点添加成功了。SMD测点的话我知道有两种,一种是根据原理图添加了测点零件;另一种是线上测点(也是一种零件只是原理图中不体现)。楼主via上的测点应该OK的

楼主:
我想知道,被加了测试点的过孔和普通过孔,在电路板制造之后,有没有区别呢?我感觉除了被加了一个三角符号,也没别的什么变化,那么这种没啥变化的via怎么就可以当测试孔呢?
测试孔是不是至少应该开个绿油窗,镀锡什么的,否则探针啥的怎么测呢?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测点要soldmask,一般via就没
    另外,就是加测点要考虑与周围实体零件的间距,要不然加上了,探针也探不到

网友:
    我发了个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321-1-1.html

楼主:
    我板子上的via是VIA060CIR030_084,当然是没开solderMask的,现在我在
    parameter-padstack selection-thru Via这一栏里,填了VIA060CIR030_084,然后我点了板子上的一个via,然后在这个via上就出现了一个三角符号,我就是想知道,多了一个三角符号,难道就在这个via上开了soldermask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板子上的via是VIA060CIR030_084,当然是没开solderMask的,现在我在
parameter-padstack selection-thru ...

你好,ICT测点的话应该在parameter-padstack selection-thru Via这一栏里选择专门为建立的测点Via(该Via要开slodermask),并不是你在没有开soldermask的via上加个测点多了一个三角符号就开了阻焊。

楼主:
    多谢高手,我问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其实开始是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测点via的,开了一个solderMask,我把它命名为VIA060CIR030_084_p,并且,在parameter-padstack selection-thru Via这栏里填了这个via的名字VIA060CIR030_084_p,可是我点了一个板子上的via,发现只是在via上多了一个三角符号而已,我按F4选这个via,发现名字还是普通via的名字,测点via似乎还是没有。初次搞测点,请多指教。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如果要在某个via上加测试点,那么这个via本身在画板的时候就要用专门的开solderMask的测试via,而不是普通via?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如果要在某个via上加测试点,那么这个via本身在画板的时候就要用专门的开solderMask的测试vi ...

    如图1为测点加前与加后的对比

    图2为替换测点的选项,记住要在replace via 上打对勾应该就OK了。
    你可以和我一样把测点的pad稍微做大些,这样效果就明显了。

楼主:
    好心人,真太感谢了。

网友:
    真是学习了,我也是初次搞测点,和楼主差不多,不是很理解。

网友(2012-04-01):
    目前的testpoint大多都加在bot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