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地址线,上拉电阻的放置位置!

楼主(2012-02-08):
最近要设计一款产品,由于相关资料还不到位,所以先自己分析分析。

一片DDR3,地址线,控制线均有一个120ohm的电阻上拉到0.75v,请问这个上拉电阻是为了阻抗匹配还是什么作用?在布局时,放在什么位置?靠近主BGA 还是ddr3芯片呢!怎么个拓扑结构才能使出现方便一些!

绿色部分为地址和控制线!

初步定为8层板,这个是根据其他电路定的,不是为了画DDR才弄的8层板!叠层为

top  gnd  sig  pwr pwr2 sig gnd  bottom

 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下经验,如何走线,都在哪些层走比较好!参考平面怎么弄。。。诸如此类!
 有东西别藏着掖着,分享出来才能共同进步!
我在设计好后也会把经验发出来!

楼主:
晕没人愿意帮忙的吗?

网友:
可惜我不会,帮忙顶,期待高手帮忙,

网友:
    很想帮忙,可惜我正在学,还是一头雾水呢

网友A:
    上拉电阻放在末端.明白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放在末端.明白没有呢

我也想过放在末端,但会有一个问题。无法避免的会从走线拉一个tip再连到该电阻上!有分支了!会不会影响信号质量!这个要跑533M的时钟,1066M的频率!

网友:
    你八层板四层走线嘛,才一个DDR,用三层走线够了.把电阻放在底层,这样更靠近DDR更好些

网友B:
    电阻放在DDR的后面(上面),DDR与BGA之间的连线考虑用第三和第六层,上拉电阻就通过顶底层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放在DDR的后面(上面),DDR与BGA之间的连线考虑用第三和第六层,上拉电阻就通过顶底层实现.

    谢谢版主提醒!

网友B:
    层叠可改为:

TOP,GND02,L3,PWR04,GND05,L6,PWR07,BOTTOM
    主电源放在第四层.

两个电源层不要叠在一起,电源纹波会很大.

网友:
    过有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叠可改为:

TOP,GND02,L3,PWR04,GND05,L6,PWR07,BOTTOM

    谢谢版主的提醒!

网友(2012-06-08):
    感觉你的上来电阻应该放在源端,这样和内阻匹配,

网友C:
    这个不叫上拉电阻,应该叫终结电阻(Terminal Resistors),最好的位置是放在靠CPU一侧,然后VTT的地方搞一块大一点的铜皮,前后放上大的电容,这样,地址控制线吃电才够。
    我之前发过一个作品,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105-1-1.html

网友(点评):
地址线 控制线的终结电阻 应该放DDR3那一端

楼主:
谢谢15楼的指点!感觉经过仿真才有道理!就照你说的做了!

网友:
对,这个不是上拉电阻,一般的上拉电阻也不会这么小的阻值来做,这个最好靠近CPU一端来放置,分支离CUP近点,对阻抗不会产生影响,地址线,控制线受影响也小。

网友(2012-10-24):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叫上拉电阻,应该叫终结电阻(Terminal Resistors),最好的位置是放在靠CPU一侧,然后VTT的地方搞一块 ...

应该靠RAM一侧

网友:
DDR地址线号是单向的(FPGA到DDR),原则上,上拉电阻是靠近末端放置的(串源并末)。但上拉电阻的作用简单点说是快速给信号充电,减少信号到达高电平的时间。一般情况下的上拉电阻是放在末端的,但我也做过放在源端的(数据手册推荐)。这个要看芯片数据手册中有没要求,若没有要求的话,一般原则是放置在DDR端的。

网友:
DDR3 的 地址线和控制线的终结电阻 应该放DDR3那一端

网友:
一片DDR的话。根本用不着VTT,也就是这里的上拉电阻,这个电阻的选取和你的走线及阻抗有关,一般来说接近你的PCB单端走线的阻抗为最佳,至于说这里用120,我估计是为了减小功耗的缘故。 另单片DDR3的话。芯片ballout设计好的话。二层板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叠可改为:

TOP,GND02,L3,PWR04,GND05,L6,PWR07,BOTTOM

请教版主,类似L3参考的平面不一样,一层参考地,一层参考电源,对L3上的信号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不会影响,高速信号参考地平面和参考电源平面式一样的,只是提供参考面提供最短的回流路径而已,当然如果两面都是地平面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叠可改为:

    TOP,GND02,L3,PWR04,GND05,L6,PWR07,BOTTOM

    学习了,谢谢JIMMY!

网友(2019-07-29):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叫上拉电阻,应该叫终结电阻(Terminal Resistors),最好的位置是放在靠CPU一侧,然后VTT的地方搞一 ...

你这是误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