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实现Padless?

楼主(2012-02-08):
由于BGA太密,需要在内层做Padless(无盘)工艺才能走线,allegro要如何设置啊。

多谢了!

网友:
把此贴顶上去。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什么是PADLESS 无盘工艺啊。解释一下吧

网友:
你的软件如果是16.3以上的话。
在setup -->unused pads suppressions

楼主:
Padstack: Allow suppression of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这个也要勾选

网友:
我明白,楼主想 增加内层走线空间
很简单呀,假如一个via是4/12mil , 设置如下 假如8层板 L1-L8 drill都是4,L1 L8pad设置12(这样焊环就是8),L2-L7 pad设置4mil就OK
思路是这样,自己下面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