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高度信息至ProE详细步骤

楼主(2012-02-09):
1,所有原器件库上都有加上高度信息,高度值不小于2mil,高度区域不支持复杂图形,只支持圆形和矩形非常特别的图形
     将所有的库更新到brd文件,必要时用3D view并初步检查一下
2,allegro环境下,选file->export->IDF,在IDF out对话框内的file name type里面选PTC格式
     output file name指定目标文件的路径,选filter要勾选要导出去的内容,最后选export进行
     导出emp文件
3,在proe里打开ECAD类型的emp文件,选择导成组件,如出现超极限的长度,手动输出相应器件的高度或者
     更原始allegro格式的brd文件,再重复导入处理。
4,检查尺寸,选分析->测量->距离,测量一特征长度与实际对比,如发现与实际尺寸相差39.37倍时,则执
     行file->properties(属性),在对话框的materials(材料)信息里面的unit,将缺省的英寸磅秒设置成
     mmks或mmks,按设置后出现对话框选择转换尺寸,所有步聚完成,enjoy!!!!

网友(2015-07-28):
allegro建库如何建立高度信息?

网友(2015-03-04):
其实也可以通过映射的方式导入到proe,这样就能把板子上的零件信息更加逼真的显示出来了

网友:
    建库的时候要规范,不然倒进PROE的器件有3d结构显示不准确

网友:
    对封装的规范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2013-11-27):
    有没有详细的步骤?我这边导出来,好像不能导入proe中,提示需要手绘元件。。。。

网友(2012-02-27):
    allegro里面建库时可输入高度吗?请教高手帮忙说下步骤,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封装自身没有高度岂不是得一个一个加上去。。。。

是,虽然导出 IDF时,有个输出的默认高度,但是最好建库时就能规范操作,加上高度信息.

网友A:
    如果封装自身没有高度岂不是得一个一个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