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关于Plane Thermal不可选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滤波前的电源均不可进入VCC PLANE,避免电流不干净,必须关掉所有的滤波前DIP的零件的PLANE THERMAL,如下图内框选处

为什么我选择一个PIN时,右击没有QUERY/MODIFY PIN这个选项,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操作

PS:我选择一个PIN右击进入PROPERTIES时,如下图所示,PLANE THERMAL是灰的,不可选的呢

希望坛子里的高手多多指教,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希望大虾们多多指教,谢谢谢谢啦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先灌一次铜,记得平面层要用
然后再选择PIN ,右键即可!
估计问题就是你开始只画了电源的边界,而没去灌一次铜!
问题解决请给几分!我其实是来赚积分的!哈哈哈!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你还得告诉我积分我要怎么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先灌一次铜,记得平面层要用
 然后再选择PIN ,右键即可!
估计问题就是你开始只画了电源的边 ...

我刚刚按照你的试了下平面层灌铜,选择PIN 右击没有那个选项呀,不知道是哪里操作不对,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按照你的试了下平面层灌铜,选择PIN 右击没有那个选项呀,不知道是哪里操作不对,还望指教,谢谢!

铺好铜之后,你按照你前面的操作既可以了,那个灰色的选项就变成可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