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表的一些问题,求教

楼主(2012-02-09):
如图所示,不知道为什么,元件加载成功了,但是元件的网络好像没有加载上去,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但是感觉元理图里又是对的。封装也没问题。问过别人,好像protel里才需要网络表,AD里好像已经模糊
那个概念了。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
问题问得不太明白,无论是网表,还是原理图都是可以正加载PCB中,前提条件是:
1、SCH或网表中器件的PIN名与封装名,必须与库文件中的一致。
2、库文件,必须已经加载到工程PROJECTS下面。
仔细检查以上要求。

网友:
你先看看原理图库的管脚序号是否正确,再看看PCB库的是否和原理图封装对应上...

网友A:
楼主你AD的 皮 肤啥弄上去的啊,呵呵

网友(2012-05-11):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AD的 皮 肤啥弄上去的啊,呵呵

那个应该是WINDOWS系统的主题吧  跟AD貌似木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