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DM6467 相关资料 有用过的么?

楼主(2012-02-09):
如题~ 求 资料 越全面越好,在此先谢过啦...datasheet 就不用了 已经下载了。 发到474512772@qq.com

网友A(2012-06-07):
要什么方面的资料?用6467来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方面的资料?用6467来做什么的?

就是芯片资料,能对各个模块做详细介绍,能有中文的最好... 做编解码器的处理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芯片资料,能对各个模块做详细介绍,能有中文的最好... 做编解码器的处理器

中文资料就比较少见了,即使有的话,感觉翻译的比较粗糙

楼主(2012-09-1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检修板子的时候。有那么几块6467芯片的24MHZ 晶振不振的问题, 该换的也换了,6467的片子也换过几次。不知道有木有遇到同样情况的? 主要是 晶振那边 无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