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輸出Gerber丝印层有PCB footprint显示,请问怎样设置去除?

楼主(2012-02-09):
(图片)

楼主:
这是PCB.输出Gerber之後就有PCB footprint的信息顯示。在輸出時修改過絲印的很多內容都不能去除。很鬱悶,請各位賜教。謝謝!

楼主:
貌似自己已經找到解決方法了,但不知道各位是否還有更好的方法?

1.在設置絲印層時去掉Part Type前面的勾。

2.結果就差不多可以接受了。呵呵...

网友:
你该好好了解下 part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