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logic画原理图创建电源符号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为什么我的pads画线的时候点右键没有电源符号的选项,看了论坛上说要自己创建电源符号,但是,我创建的时候选择不了power和ground这两个选项?应该怎么弄?是不是我的pads装的不对?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A:
好像是要放一个电源在图上才能选poweer,放一个地在图上才能选ground

网友:
围观一下,期待高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要放一个电源在图上才能选poweer,放一个地在图上才能选ground

是这样的,但是我什么符号都不能放

网友B:
    你看看零件库里有没有添加common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零件库里有没有添加common库~

    点file/library能在common里面找到电源符号,但是点添加元件的时候就找不到了,我知道这是个初级问题,麻烦大家了,我是新手,虚心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file/library能在common里面找到电源符号,但是点添加元件的时候就找不到了,我知道这是个初级问题,麻 ...

    这是高级问题了, 哪里初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