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 Subcircuit AD648A used by X_U2A is undefined

楼主(2012-02-10):
以前用Pspice没问题
最近用无论我换什么运放都会报这个错误
ERROR -- Subcircuit AD648A used by X_U2A is undefined

电路图如下:

仿真时报错信息如下:

**** 02/10/12 10:25:56 ******* PSpice 16.3.0 (June 2009) ****** ID# 0 ********

** Profile: "SCHEMATIC1-bias"  [ F:\work\test\test-pspicefiles\schematic1\bias.sim ]

****     CIRCUIT DESCRIPTION

******************************************************************************

** Creating circuit file "bias.cir"
** WARNING: TH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ILE MAY BE OVERWRITTEN BY SUBSEQUENT SIMULATIONS

*Libraries:
* Profile Libraries :
ocal Libraries :
* From [PSPICE NETLIST] section of C:\cadence\SPB_16.3\tools\PSpice\PSpice.ini file:

*Analysis directives:
.TRAN  0 1000ms 0
.PROBE V(alias(*)) I(alias(*)) W(alias(*)) D(alias(*)) NOISE(alias(*))
.INC "..\SCHEMATIC1.net"

**** INCLUDING SCHEMATIC1.net ****
ource TEST
R_R1         N14641 N14645  1k TC=0,0
V_V1         VCC 0 12Vdc
V_V2         VEE 0 -12Vdc
V_V3         N14641 0 1Vdc
R_R2         N14645 N14729  1k TC=0,0
X_U2A         N14645 0 VCC VEE N14729 AD648A

**** RESUMING bias.cir ****
.END

ERROR -- Subcircuit AD648A used by X_U2A is undefined

楼主:
库用的是
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
下的库

网友(点评):
太犀利了 我还以为破解的问题了 但是奇怪的是我以前从来没改过这个地方啊。。。 搞的我以为和谐的问题呢,都跑到虚拟机里面去做了 那里面就没问题, 这下不用进虚拟机了

网友(2012-03-17):
仿真报错和上面那个有区别,在libraries的最后一行我的有.lib"nomd.lib",而上面那人的没有

网友A:
检查的设定如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的设定如下

目前我已經更新到 ORCAD16.5,可是我印象中 ORCAD 16.3 的路徑應該是 Cadence\SPB_16.3\tools\Pspice\Library ,我的意思是說會不會少了 \SPB_16.3  這串字,跟你放置在C:\ 或是 D:\Program Files 應該不是重點 (這個是個人習慣放置的位置)。

或許是你安裝的問題,也許 \SPB_16.3 是不需要的。 二樓也說是有 \SPB_16.3 。

但是你目前彈跳出來的對應訊息,是說文件不存在,所以路徑不對的問題應該是最大的嫌疑。考慮一下先刪除 nom.lib,然後看看可不可以重新加回去 nom.lib。(由上方的 File name 去瀏覽添加) 。或者下方的 Library 路徑,重新用瀏覽來添加。

网友(2016-01-05):
引用 网友A:
检查的设定如下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已經更新到 ORCAD16.5,可是我印象中 ORCAD 16.3 的路徑應該是 Cadence\SPB_16.3\tools\Pspice\L ...

我删了,重新选择路径还是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删了,重新选择路径还是没有啊

你的 orcad + pspice 是哪一版?  不同版本有不同的擺放路徑。你的是 is undefined 問題嗎? 這零件是orcad 自帶的? 還是你從外邊抓取回來的?

网友D(2019-11-29):
引用 网友B:
你的 orcad + pspice 是哪一版?  不同版本有不同的擺放路徑。你的是 is undefined 問題嗎? 這零件是orcad ...

版主能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么?我的版本是17.2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能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么?我的版本是17.2

我試了 16.6 和 17.2 都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試了 16.6 和 17.2 都沒問題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我在别的电脑上都行。就我自己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