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大家来几个实际的例子或者问题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2-02-10):
RT,感觉满篇都是下载文档和视频不是我们主要目的,而且觉得有点死气层层的,大家可以拿出几个实例或者仍几个话题来讨论讨论,这样才会带来人气,在下载文档学习的同时又进行讨论可以找到知识盲点,或者可以从别人的话里得到启示学到更多的东西。论坛论坛,就是用来讨论的地方嘛,

我来起个头,比如说现在的软件例如siwave的PI优化方案只是优化现有电容的数量和大小,那么sigrity的PI自动优化方案会解决电容的位置以及设定好目标阻抗后能直接给出建议电容数目么,要是可以,大家可以拿出个示例一起来看一下(尽量不要教程模板的示例)。另外这个目标阻抗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到底如何分频段设置,或者说如何根据手头的资料进行分类计算。

网友A:
    支持支持,我来跟个贴,呵呵。
在Sigrity的OptimizePI给出的PI优化方案里会针对优化目标给出优化后电容成本,数目,位置,容值,种类的信息。附一张OptimizePI的结果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支持,我来跟个贴,呵呵。
在Sigrity的OptimizePI给出的PI优化方案里会针对优化目标给出优化后电容成本 ...

    恩,不错,难道sigrity的比siwave多了个area么,这个得出后需要自己手动修改位置么,期待详细的解答,另外sigrity是否有预放电容前根据设置的目标值和计算出的实际阻抗值来给出电容数目的建议么

贴一张siwave的优化decap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不错,难道sigrity的比siwave多了个area么,这个得出后需要自己手动修改位置么,期待详细的解答,另外 ...

    Area指的是所有电容在板子上所占的空间,OptimizePI允许用户将最佳性能/最小面积设为优化目标。
在OptimizePI中也提供的前仿真的功能,只需输入叠层与器件位置的信息,就可设定目标阻抗,给出电容策略的建议,放张前仿真的仿真报告结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ea指的是所有电容在板子上所占的空间,OptimizePI允许用户将最佳性能/最小面积设为优化目标。
    在Opt ...

恩,看来和我理解的不太一样,我指的是是否能够给出电容的摆放的最佳位置,比如说PF级的放哪,NF级的放哪等等。sigrity有PI的预仿真这一点确实比SIWAVE强,SIWAVE的PI自动优化是5.0才加上去的,总觉得做的不是很完善,还需要改进,以你用的来说你觉得这个预仿真效果怎么样,也就是说是不是真能起到一个指导性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看来和我理解的不太一样,我指的是是否能够给出电容的摆放的最佳位置,比如说PF级的放哪,NF级的放哪 ...

这个仿真报告可以告诉用户不同种类的电容应该放置在哪层,放置数量为多少,或是否需要放置在Device的下面,你可以参考我上面贴的那张仿真报告图,具体布线时,工程师肯定还要考虑实际的布线空间,但总得说来在设计初期,这份报告对预估电容量及其位置摆放还是非常有参考性的。

网友:
    用过siwave5 电容优化功能,这样看来确实没有sigrity这个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仿真报告可以告诉用户不同种类的电容应该放置在哪层,放置数量为多少,或是否需要放置在Device的下面 ...

    OK,看来sigrity确实这方面做的不错,这个PI自动优化工具还有其他有特色的地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看来sigrity确实这方面做的不错,这个PI自动优化工具还有其他有特色的地方么

在OptimizePI最新的版本里,增加了一个EMI电容优化的功能,可以帮助用户优化电源平面上各个区域的阻抗,减少EMI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ptimizePI最新的版本里,增加了一个EMI电容优化的功能,可以帮助用户优化电源平面上各个区域的阻抗,减 ...

    EMI的问题我就接触的不太多了,呵呵,这个暂时到此

    底下我们是否可以讨论下sigrity的最新3D仿真器和HFSS的区别与相似处,要不您先来给简单介绍一段sigrity的最新3D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I的问题我就接触的不太多了,呵呵,这个暂时到此

底下我们是否可以讨论下sigrity的最新3D仿真器和HF ...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051-1-1.html,这个帖子里我传有3DFEM的资料。总体说来,与HFSS相比,3DFEM可以在保持相同精度的情况下速度快10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051-1-1.html,这个帖子里我传有3DFEM的资料。总体说来,与HFSS相比,3D ...

    我并不看好sigrity的3D仿真器能达到和HFSS一样的精度,HFSS作为业界公认的三维电磁场设计和分析的电子设计工业标准不是浪得虚名的。

一般来说求解这种空间麦克斯韦方程就是在求解大量矩阵,既然能够在时间上取胜,那肯定在精度上有所欠缺,有得必有失嘛,上帝是公平的 ,当然sigrity采用一种新的NB算法那就另当别论。

    我猜SIGRITY采用的有限元应该在第三维度上可能做了一些简化处理,例如第三维度上结构要是均匀变化的话就可以节省不少的计算量,有点类似于MOM这些数值算法,所以在一些特定的例子来所sigrity跑出来的S参数就可能和HFSS很相似的。

    以前在和shg_zhou 讨论的时候就说过没有各家软件各有特色各有所长,不能直接说好或者不好,看客户需要各取所需,客户认同的就是最合适的。

我关心的是sigrity这个3D仿真器有没有特色的地方,仿真时间是个看点,另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了,包括操作上一些比较简洁的功能,就像ansoft的via wizard之类的,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那个文档介绍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并不看好sigrity的3D仿真器能达到和HFSS一样的精度,HFSS作为业界公认的三维电磁场设计和分析的电子设 ...

Sigrity里的3DFEM是用了一些他们特有的算法,但具体是怎样可能要请他们的研发才能解释,呵呵。我个人觉得Sigrity的主要特色在于:
    1.同样精度下仿真时间会快很多
    2.软件的易用性,3DFEM和PowerSI是集成在一起的,所以其操作界面也和PowerSI一样,里面也内置有相应的工作流程,且端口的设置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rity里的3DFEM是用了一些他们特有的算法,但具体是怎样可能要请他们的研发才能解释,呵呵。我个人觉得 ...

    介绍下端口吧,sigrity的端口也有像HFSS里的wave port和lump port这么一说么,应该也支持去嵌和混合S参数吧

网友B:
3D求解的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自适应mesh,第二步是求解mesh得到的庞大的矩阵。
仿真精度主要取决于自适应mesh的算法,这一点HFSS最为稳定,Sigrity的3DFEM目前还稍弱一点,但相差已经非常有限,3DFEM已经积累了很多客户的测试对比benchmark,精度是有足够保证的。这一步,3DFEM和HFSS所需要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Sigrity的3DFEM之所以快,主要是在第二步,使用了最新的KMOR算法,通过解矩阵特征值的方法进行求解,比传统的算法要快很多,通常可能有10倍以上的时间差别。而且,使用KMOR算法,求解的精度也要比传统的差值算法更稳定,这个在不少客户的例子已经看到了。
3DFEM的另一个明显优点就是设置简单。3DFEM作为PowerSI的一个option,共享PowerSI的界面,是针对PCB、Package这种典型的结构的专用全波三维仿真软件,可以按布线层、网络、对象类型(如平面、走线、过孔、器件等)来进行查看和设置,自然要比通用的全波三维仿真软件在设置方面简单方便很多。而且,3DFEM还有很多wizard,如port wizard、via wizard等自动化向导帮助用户快速地完成批量设置port和创建过孔模型。
最新版本还添加了PowerSI混合引擎和3DFEM引擎联合仿真的workflow,可以在PCB、Package上切一部分出来用3DFEM进行全波三维仿真,其余部分自动调用PowerSI混合引擎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求解的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自适应mesh,第二步是求解mesh得到的庞大的矩阵。
仿真精度主要取决于自适 ...

KMOR求解矩阵算法是sigrity自创的么?怎么网上找不到它的介绍。按理说这种求解矩阵的解的方法不一样,达到同样的精度时间能节约10倍是不是太夸张了点

另外SIGRITY的PORT有没有wave port,lump port这样的概念,最好能简单介绍下介绍下port wizard

网友C:
引用 楼主:
KMOR求解矩阵算法是sigrity自创的么?怎么网上找不到它的介绍。按理说这种求解矩阵的解的方法不一样,达到 ...

KMOR是Krylov Model Order Reduction的简称,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Summary of KMOR Algorithm

Solutions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can be expressed as a linear combination of all eigen modes

Contributions of eigen modes with resonance frequencies much higher than the maximum frequency are negligible,only need low frequqncy modes

KMOR adds eigen modes from low frequencies until solution convergence

KMOR is one order of magnitude faster than the commonly used interpolating frequency sweep

Unlike the curve fitting based interpolating sweep, the physics based KMOR does not generate false resonances nor miss real resonances

3DFEM目前支持的port为lump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KMOR是Krylov Model Order Reduction的简称,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Summary of KMOR Algorithm

那就是说无法做到像WAVEPORT那样计算端口的阻抗了是么?即所有端口在整个频带内完全匹配时的S参数。另外lumped port可能无法解决因为模态转化而出现的高次模反射情况,sigrity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2-07-01):
引用 楼主:
EMI的问题我就接触的不太多了,呵呵,这个暂时到此

底下我们是否可以讨论下sigrity的最新3D仿真器和HF ...

不知OPI的EMI功能有何用处,OPI的使用教程里也没有明确的解释。难道是在设置的每一个网格里都要加一个EMI的电容?

网友(2014-03-06):
HFSS vs 3DFEM 模擬速度差異性(使用經驗): 在於針對硬體的CPU內部指令集(AVX)的差異性
Advanced Vector Extensions (AVX):
http://en.wikipedia.org/wiki/Advanced_Vector_Extensions
http://zh.wikipedia.org/wiki/SSE

以我知道而言:
(1)ANSYS HFSS不支援AVX(但是有HPC)
使用HPC授權, 硬體資源也要夠多(memory & server)的強況下, 才可以發揮.
(2)Sigrity 3DFEM 支援AVX
=> windows 50%(Up)  / Linux 100%
(3)FEKO V6.3( V6.1 Up)也支援AVX
仿真速度在有支援AVX情況之下,仿真速度可以減少一半的時間.

网友:
3DFEM目前支持的port为lump port, 未來會提供wave port.

网友(2015-07-27):
    虽然不太懂,但是标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