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ADS9.2遇到的新问题!!!重装系统都不行。

楼主(2012-02-10):
我用是XP系统,第一次安装很成功。可当出了问题重新安装时,怎么安装translators功能都不能用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而且重装了系统再安装pads9.2能用,但就是无法使用translators功能,所以也就无法转换protel。很想要这种功能。

在另一台电脑我安装了9.3的出现一样的问题,第一次安装translators是可以用的,但再安装就不行了,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A:
你在删除文件时,有些自生成文件没删完!好好找下你电脑!在试试!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删除文件时,有些自生成文件没删完!好好找下你电脑!在试试!祝你成功!

只有一次是成功安装的,无论怎么装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