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条线同时拉的时候,gloss怎么自动切换到off?

楼主(2012-02-10):
如题?是哪里设置不对吗?怎么设置回来呀?感觉gloss off状态下拉线很麻烦。

楼主:
解决了,原来Multi-plow的Toggle Gloss是F3切换,而单线plow时是F4切换....

网友A:
gloss off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oss off是干嘛的?

一种走线模式,gloss off下走线都是半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