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J45网络接口问题求教。

楼主(2012-02-10):
不带变压器的RJ45插座和一个HT5.08- 4P的插座接在一个变压器上。
网线单独和RJ45或者网线单独接在HT5.08-4P的插座上都能使用。
但是当RJ45和插座都接上网线的时候就一直连接不上。RJ45和插座虽然都接上了网线,不过只用其中的一根网线接在电脑上,另外一根不适用。
一直连接不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当然不行的!网线接到了RJ45上,就当然于有一条很长的天线了,对1脚上的讯号有很大的干扰,即使这根线不连接到电脑上,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行的!网线接到了RJ45上,就当然于有一条很长的天线了,对1脚上的讯号有很大的干扰,即使这根线不连接到电 ...

哦,谢谢指教。

网友B:
    当然不行的!网线接到了RJ45上,就当然于有一条很长的天线了 ,
    这样呀,那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行的!网线接到了RJ45上,就当然于有一条很长的天线了 ,
    这样呀,那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用哪个端口就插哪个端口,不用的就空着。这样就没干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