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错误提示:Syntax error: L is missing in line 1577

楼主(2012-02-10):
由Expedition 输出到Hyperlynx时提示 Syntax error: L is missing in line 1577  ,是什么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用文本文件打开hyp文件,在1577行,检查一下,通常是非法字符,如:R100,变成了R 100,多了一个空格之类的问题。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文本文件打开hyp文件,在1577行,检查一下,通常是非法字符,如:R100,变成了R 100,多了一个空格之类的 ...

知道原因是器件的Value值有的加括号了,如R1(42F),请问除了在原理图里去掉Value值的括号,还有其它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知道原因是器件的Value值有的加括号了,如R1(42F),请问除了在原理图里去掉Value值的括号,还有其它方法么

网友B:
不是用文本打开了吗?直接删掉括号后用hyperlynx即可打开了,不用去改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文本打开了吗?直接删掉括号后用hyperlynx即可打开了,不用去改原理图

 是删除括号就可以了,但PCB随时会更改,随时会仿真的,而且有括号的比较多,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删除或者修改么

网友:
那没办法,你只能在原理图中改,还有,part number有括弧也是不行的

网友C(2012-09-09):
终于解决问题了,谢谢。

网友(2012-10-31):
引用 网友C:
终于解决问题了,谢谢。

问下,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另外这个行数怎么计算呢,记事本最大化后,一个括号内的算是一行呢,还是直接数行呢?不知是否能明白我的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