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封装制作问题

楼主(2012-02-11):
插件焊盘内径和外径如何选取?是否有规范?请大家指点!

网友:
IPC有一个标准的规范,每个公司的要求因为工艺和设备不同有更精确的划分~

楼主:
受教,谢谢版主!

网友(2012-04-27):
插件元器件,一般焊盘比图纸大0.5-1mm

网友(2012-05-28):
这个上面有 你可以去看看
过孔 焊盘尺寸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521/10/10017019_212478417.shtml

网友:
插件孔径一般比实际直径大12mil

网友(2012-09-13):
    根据IPC和公司生产要求决定

网友(2013-07-18):
    钻孔孔径一般比实际直径大10mil
钻孔孔径小于50MIL时,regular焊盘较钻孔孔径大16MIL
钻孔孔径大于50MIL时,regular焊盘较钻孔孔径大3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