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esign Entry CIS反向更新后,每个器件有两个不同的标号,怎么解决?

楼主(2012-02-11):
PCB设计完成后,根据PCB重新生成了器件标号,然后反向更新到原理图后,好多器件出现了两个标号,如下图所示:

第一幅图是反向更新之后的一个器件属性,一打开就是两列属性,而且Part Reference不一致,原理图中显示的是第二列的标号;

第二幅图是反向更新之前的一个器件属性,一打开默认只显示一列属性,点+号可以把第二列属性也打开,但是这两列属性里,Part Reference是一致的。

请教各位大侠,这两列属性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避免出现两列不同的属性?

楼主:
木有人知道么?

网友(2012-10-16):
同问?更可气的是打印时自动变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