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怎么建立元件封装?

楼主(2012-02-11):
orcad中怎么建立元件封装?

网友:
逻辑封装还是PCB封装啊
指定PCB封装的话,直接在PCBFootprint里面对应你的PCB Decal的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A:
Orcad 为元件指定PCB封装的话,在PCB Footprint编辑栏 填写对应pads layout中的元件类型(part Type),不是pads layout中的pcb封装(PCB Dec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 为元件指定PCB封装的话,在PCB Footprint编辑栏 填写对应pads layout中的元件类型(part Type),不是pa ...

说错了,是Part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