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这个正负的概念真是难搞懂。。。请教

楼主(2012-02-11):
初学allegro,书看了2遍了,正负概念一直没搞懂,主要是:

1、何为 正覆铜区域、负覆铜区域?
2、何为 正平面、负平面?

请给位打下指点。

网友:
正片和负片其实就是胶片的正片和负片的概念,
所谓正片,就是跟人眼看到的一样,屏幕上显示的就是将来电路板上有的,比如走线,铺铜;
负片,跟正片相反,屏幕上看不到的才是将来实际电路板上有的,主要用于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