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测试点呢?

楼主(2012-02-11):
测试点是什么意思?请问测试的地方是联通的还是没有联通,在测试以后才手动将它联通啊?

网友:
测试点就是在某个信号或者VDD端拉出一个圆形PAD方便调试用的点!一般为1/2r左右,放置在某会便于调试的位置。

网友:
PCB中的测试点指的是要测试的信号引出来的点。测试的地方是联通的不是移动的。。

网友:
呵呵,不解释啊,少年

网友:
引测试点是为了方便后续测试方便。

网友:
后续ICT和FCT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