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元件的边框,2d line应该在那个层

楼主(2012-02-12):
我现在,top 和top slick

都不能打印出,只有选择为all layer,才能打印出出???

网友(点评):
强烈建议放在 TOP 层.

网友:
    你打印的时候要选中相应的层!

网友:
    "pads 元件的边框,2d line应该在那个层'  你指是的元件封装的边框吗?如是元件封装的边框,做封装时边框2D 线设置为 所有层。

网友:
    强烈建议放在 TOP 层.

网友:
    PCB Matrix IPC-7351 LP软件中是放在TOP层上的,不过我按这个标准做一次,丝印就丢了(厂家出的GERBER文件)
    PADS自带库中是:all layer
能不能打印跟那层没关系,跟你CAM设置有关

网友:
    呵呵,你丝设在哪一层,然后出资料的时候就选哪一层就好了,又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