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powerDC和模型

楼主(2012-02-12):
最近在做一件事情:要求需要建立一个磁场模型和热模型,但是分给两个人,每人负责一个
这里我就又一个疑问:磁场模型和热模型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两个人来分别做?
同时我又在用powerDC试着热分析时发现powerDC有几个问题:
1、powerDC是否是基于有限元算法,
2、如图在设置Exact Mesh Areas时是否就是在进行分割,不设仿真也可以跑起来,
3、在图示中(竖条的图)在看temperature时,是否勾选temperature rise,其显示的温度范围就会非常的不同(勾选是max为25和19,不勾选时max为50和44,不同层)
4、在powerDC的仿真流程中无加入激励设置,这个不太理解。
希望得到高人解答!

网友:
我来解释下PowerDC的问题。
1.PowerDC是基于有限元算法
2.在Extract Mesh Areas定义的区域是指在此区域内金属的模型与其默认的模型相比会更精细。
3.勾选Temperature rise后其刻度值就会变为相对环境温度的变化值,所以勾选后会发现刻度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与原先的最大最小值相差刚好为设定的环境温度的值。
4.PowerDC中电的流程需要输入VRM的输出电压值与SINK的负载电流值,热的流程则有热源的相关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