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via的大小.....

楼主(2012-02-12):
請為各位前輩, 目前板廠的工藝可做到via的最小孔徑為多少?
一般若無空間限制, 各位前輩在畫板時, 設定的標準via孔徑為多少? 外徑?
謝謝指教~~~

网友A:
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

0.2 需要激光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 需要激光孔了吧.

应该叫最小的极限了

网友:
你是做什么产品啊?你的板子密度多大?空间够不够?不要单单的光说板厂的孔径?这个你直接打电话给板厂问下就知道他们的能力了!

网友:
这是我向jimmy请教时得到的答案,我觉得比较适合你的问题就转给你了。

jimmy回复:

大多数设计我们都是使用通孔来设计.钻孔的大小与板厚有关,通常为1:8,1:10

即1.6mm的板厚,最小孔需设置为0.2mm, 0.2:1.6=1:8

你刚学画四层板可以将过孔设置为12/24mil(钻孔的孔径为12mil)

网友:
赞成楼上说法,孔径是与PCB的厚度有关系的,孔的深度一般不要超过钻孔直径的6倍。

网友:
    14/8MIL最小,快板最小25/12MIL

网友:
    一般都是12mil,再小的话,要多收钱。转孔最小应该是8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