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ADS Logic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2-12):
使用pads Logic出现的问题,求解答,谢谢。

PCB Net List Errors Report - FIRST.sch - Sat Feb 11 19:51:39 2012
------------------------------------------------------------------
Design to Library Part Consistency Check
----------------------------------------
No Library consistency checking errors.

Single/Zero Pin Net Warnings
----------------------------
Net RFOUT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

Schematic Connectivity Errors
-----------------------------

Subnets with Off-Page Reference to no other Subnet

RFIN
Sheet 1      X2300  Y2100

RFOUT
Sheet 1      X7200  Y2100

网友:
RFOUT这个网络是单引脚,没有其他连接,RFIN,RFOUT的网络分页符没有可连接的其他子网络
主要确定这2个网络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是不是RFIN和RFOUT分别要接地啊,但是他只有一个端口啊,怎么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