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页之间连接符

楼主(2012-02-13):
怎么生成不同页之间的连接符(第几页哪个区域的),Builtin 下的输入输出Symbol需要添加什么属性么

网友A:
不同页的连接符号现在统一叫link,在特殊符号中添加,这个需要你手动添加到原理图中。
然后打开annotation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页的连接符号现在统一叫link,在特殊符号中添加,这个需要你手动添加到原理图中。
然后打开annotation ...

您好,我添加links时,为什么没有可选项,在settings的special components添加时也没有,这个是在库的哪个文件夹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参考mentor自己例子中的中心库里builtin这个partition的一些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mentor自己例子中的中心库里builtin这个partition的一些符号

不好意思,还是打扰您了,添加link之后还是没有生成显示几页哪个区域的标识,还有什么其他的设置么,你说的打开Aunorations功能是怎么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