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如何另存为低版本

楼主(2012-02-13):
orcad16.3如何另存为低版本,之后用pads打开原理图,急

网友: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083-1-1.html 另儲存成16.2版 ,PADS 就可以轉成 logic 的文件了。

楼主:
可是ORCAD16.3所做的电路根本就不能转成16.2呀,高手你加我754131644我把电路发给你帮我看看行吗

网友:
可以的,你直接另存为16.2的就.另存时会有一个对话框.在保存类型下拉就有16.2的选择...

楼主:
我是按楼上说的做的,但最后保存时会提示错误码

网友:
把提示错误码貼上來, 看看是甚麼問題?

网友(2012-06-06):
图一:

报错。

网友:
提示错误:

16.3转16.2出错

16.3转16.2出错

网友:
有器件有数据错误

网友(2012-08-29):
同问,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急待解决啊,高手快出来帮帮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