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不能把原理图转化为ARCAD 能使用的图原理图?

楼主(2012-02-13):
如标题,最近我收到一个protel DXP绘制的原理图,不是工程文件。我用AD6.9打开没有太大的问题,当我根据文章用另存为命令将其转化为orcad能用的格式时,发现无法另存为ORCAD能够认识的格式,请问我如何才能实现成功转化呢?

网友:
论坛内已有答案,可以搜索下以前回复的帖子去理解原因(比如可以搜索以前我回帖内容)
) k  O- s# Q% {' M有一点可以肯定  可以正常转换 格式 (除非内部有orcad不能识别的内容,如 某些图片),我这里从没有发现不能被转换的文档,但不建议转换文档使用(转换后需要认真检查核对),建议用同类版本软件检查修改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