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5.7或者说ALLEGRO 15.7 下载分享

楼主(2012-02-13):
http://115.com/file/dpqfdlgf#157-cd1.nrg

http://115.com/file/antndwup#157-cd2.nrg

http://115.com/file/c29ry4ri#157-cd3.rmvb

http://115.com/file/e7qo7x9a#157-cd4.nrg

http://115.com/file/e7w7nbhs#ISR200701171837_SPB157_wint_1of1.exe

http://115.com/file/bepxmqbx#SPB_keygen.rar

CD3下载以后扩展名请更改为NRG,nrg是nero的镜像文件,请用虚拟光驱加载。

补丁文件据说是最后一个可用keygen破解的补丁。

最后一个是破解包,里面有安装说明,不过不是我自己写的,跟我自己的实际操作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过程应该是没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12-3-8 14:36):
安装说明看到第三点就可以了
第四点:运行limtools,选择config services,点击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右边的browse,选择对应的license,如C:\cadence\license_manager\license.lic,SAVE service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2-5-15 09:33):
http://115.com/file/annrr9h4#157-cd3.nrg

CD3请从这个地址下载,原来的地址因为115改革不支持分享了

补充内容 (2012-5-15 09:51):
http://115.com/file/beev142q#
data4.cab

重新上传后还是被115判定为视听类文件不给分享,再次上传,总算可以了。
还是CD3的,只是这次把文件提取出来了。
帖子时间长了不能编辑,幸好可以补充

楼主:
没人要吗?上传的好辛苦,白瞎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道能不能安装,我在网上下载过几个都没有安装成功。

楼主:
用肯定没问题,自己一直在用

网友:
我已经下载了,多谢!

网友:
装了两次在两台电脑上装,都没有成功,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我已经安装了PADS2007的原因吗?

楼主:
可以与PADS2007一起装,我自己就是一起装的。

你license生成正确否?环境变量设置呢?

方便的话把环境变量的设置和lmtools的设置截图发上来看看

安装手册我重新看了一下,其中第4条的前半部分可以不用管,只需设置lmtools就行。
设置lmtools的时候configure里设置完就行了,后面的也不用管。
设置好后重新启动一下电脑。

网友:
谢谢分享了,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A:
那个license端口号是从哪里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license端口号是从哪里得到的

license不需要填端口号,keygen打开后直接点genarate就可以了

网友B:
WIN7上可以吗 楼主?

楼主你的 这个文件需要和4个CD放到一个文件夹下面 还是要放到某一个CD里面啊?
SPB157_wint_1of1.exe
偶系菜鸟 多多指教啊

网友C:
请问下楼主这个版本支不支持多人合作 ,可以将PCB切割成几部分的功能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上可以吗 楼主?

楼主你的 这个文件需要和4个CD放到一个文件夹下面 还是要放到某一个CD里面啊?

WIN7上本人没有实际安装过,不好回答你
至于补丁文件,安装好以后直接打补丁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放到某个CD文件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这个版本支不支持多人合作 ,可以将PCB切割成几部分的功能有么?

多人合作没有实际操作过。
只能说软件本身是支持的。

网友:
下载了,可以安装,之前也下载过但不能成功安装.楼主这个版本可以安装

网友:
谢谢啦,找了一天了,感谢!

网友D(2012-05-13):
    cd3下载不下来呀,需要提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3下载不下来呀,需要提取码!

115网盘又改规则了,以前可以的

这几天我抽时间重新整理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115网盘又改规则了,以前可以的

这几天我抽时间重新整理一下

多谢,但是,还是下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但是,还是下不了呀!!

    最后更新的不是可以下吗?

http://115.com/file/beev142q#
data4.cab

这个地址的

网友(2012-06-12):
    此乃神帖~~~我装了N遍都没装好,正是因为这个帖里面的安装文件我才装好Cadence,,,在此谢过楼主无私奉献!!!小弟非常感谢!另说明下,楼主提供的安装文件确实可以安装成功,我已经亲身试过了,并且非常简单方便,可以说是非常傻瓜,只要按照楼主提供的安装说明安装即可!
    PS:关于破解文件LIC文件注册机,在运行时杀毒软件会提示为木马程序,不用理会,继续运行就可以了!
再次谢过楼主无私提供!谢谢!

网友E(2012-07-22):
CD3安装的时候要改后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CD3安装的时候要改后缀吗?

data4.cab不用改后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data4.cab不用改后缀

我用虚拟光驱装软件,过程中到了CD3出现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装了,因为CD1 CD2 CD4都是.nrg格式的,虚拟光驱都是认的,可是CD3是.cab的,求教怎么装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虚拟光驱装软件,过程中到了CD3出现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装了,因为CD1 CD2 CD4都是.nrg格式的,虚拟 ...

CD3因为115网盘的原因,最后只能复制出来上传了。
如果安装的时候不能直接引用cab文件,可以把CD1 CD2 CD4都复制出来,采用硬盘安装。

网友(2012-11-26):
谢谢LZ的分享,115不能下,关闭了大众分享,能传道百度网盘上,以方便下载!

楼主:
115已停止大众分享服务,请需要的兄弟转看下帖:
SPB15.7或者说ALLEGRO 15.7百度云盘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114408

网友F(2013-08-28):
引用 楼主:
可以与PADS2007一起装,我自己就是一起装的。

你license生成正确否?环境变量设置呢?

这个是在哪设置,还有CD4盘是干什么用的,好像安装的时候没有选这个盘就安装完了,我的安装完成了,打开提示license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在哪设置,还有CD4盘是干什么用的,好像安装的时候没有选这个盘就安装完了,我的安装完成了,打开 ...

安装license和环境变量设置,见安装说明,其中第4条的前半部分可以不用管,只需设置lmtools就行。
设置lmtools的时候configure里设置完就行了,后面的也不用管。
设置好后重新启动一下电脑。
CD4是软件带的一些库文件,可以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