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HDI板中一阶,二阶,三阶具体是怎么来区分的?

楼主(2012-02-13):
HDI板中一阶,二阶,三阶具体是怎么来区分的?

网友:
    据我理解,可按打了几次激光孔来分,比如八层一阶:1-2是激光孔,2-7是机械孔,7-8是激光孔;八层二阶:1-2、2-3是激光孔。可以了解一下板子的做法,更加有助于理解

网友(2012-04-12):
    1  HDI板定義
1.1 一階HDI板定義
以普通的多層板為芯板,在單面或雙面上積層一層HDI板稱為一階HDI板,它包含三種類型。一是無埋孔的多層板上積層一層HDI板(如圖1),稱為A類一階HDI板;二是在普通的多層板上(有埋孔)積層一層HDI板(如圖2),稱為B類一階HDI板;另一種是在盲埋孔板上積層一層HDI板,稱為C類一階HDI板(如圖3)。

    圖1  A類 一階HDI板圖示    圖2  B類 一階HDI板圖示     圖3  C類 一階HDI板圖示
    1.2 二階HDI板的定義
    以常規多層板為芯板,在單面或雙面上積層兩層HDI板稱為二階HDI板,它包含兩種類型,一是簡單的一階HDI板的迭加(如圖4),稱為A類二階HDI板;另一種是在第一次積層的盲孔上迭加盲孔(如圖5),稱為B類二階HDI板。

    圖4  A類二階HDI板圖示             圖5  B類二階HDI板圖示
    1.3三階HDI板的定義
    以常規多層板為芯板,在單面或雙面上積層三層HDI板稱為三階HDI板(見下圖6)。

圖6  三階HDI板圖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