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封装库不能添加新封装或者修改封装

楼主(2012-02-13):
我在我自己的封装库中修改或者添加封装后,在原理图或者元件库里面找不到新加的封装,以前是正常的

楼主:
求哪位大神解决下啊 !!!!!!!!!!!!!!
0 ]3 N0 t% G8 w! ~6 h有没有大神啊!!!!!!!!!!!!!1

网友:
没保存?或者你库不一样了,你找到你所加封装的库在哪里

网友:
跟我年前遇到的情况一样,我的过了年就好了,现在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AD summer 09

楼主:
我的也是ad9啊   我把所有ad9的东西删掉重装了才好的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啊,前面重装了一次问题没解决,后面全部删除了重装才解决的

网友(2012-06-28):
你的路径看看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