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优化阻抗曲线时,端口应该怎样设置?

楼主(2012-02-13):
在OptimizePI中目标阻抗的观测端口应该选择特定管脚还是从器件看进去的集总端口?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芯片管脚处。比如芯片有n个pin是1.0V,那么每个都要看一下它们的目标阻抗是否有别。

网友:
    在OptimizePI中可以灵活选择从特定管脚看进去的阻抗和从器件看进去的阻抗参与优化,至于具体选择哪种优化目标,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以器件的阻抗作为优化目标是器件资料给出的常见目标方式,比较适合于电源地管脚均匀分布的情形。

网友(2012-07-01):
    由于实际工作过程中并不能准确知道每一PIN的拉载电流值,所以从集总端口看总体的阻抗是一般所运用的方式,虽然不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