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高级规则设置

楼主(2012-02-13):
如图所示  请教前辈们,这样的PCB,我改怎么设置规则才合理,感觉自己设置的一塌糊涂。
比如,铺地跟Keepout的距离为36mil   ,铺地与电源线的距离20mil,铺地与其它器件的距离为40mil。

网友:
铺地跟Keepout的距离为36mil   在设置内层地时,可以选择内缩36mil,在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铺地与电源线的距离20mil         这个可以Net 到net 的距离 ,在Design--Clearance
铺地与其它器件的距离为40mil   这个问题没问好,是别的器件的焊盘么???

网友A:
将电源/器件设置为CLASS,然后设置到DR间距规则里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电源/器件设置为CLASS,然后设置到DR间距规则里可以实现

  正在学习类呢
感觉这个用得好的话会方便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