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关于接插件的阻抗

楼主(2012-02-13):
请教各位接插件的阻抗控制是靠上面信号和地的定义来实现的吗?如果是的话不同接插件有区别吗?

网友:
没看懂你具体想问什么!接插件部分的阻抗肯定有变化的。
你如果问的是信号线的阻抗的话,信号的阻抗与信号线宽度,铜箔厚度,板材,参考平面的距离以及是否有绝缘层等很多因素决定,严格的还要考虑信号频率,但频率的影响微乎其微,一般就直接忽略不计了。 接插件本身的阻抗是定的。器件定了,阻抗就定了,这个我们无法去控制,能控制的只有走线的阻抗。
说的对你有用给积分!

楼主:
我在一个接插件的手册上看到说如果要达到100ohm的差分阻抗,信号和地须按照手册指定的方式排列。从这个要求我才推断阻抗是不是和信号与地的排列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