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好启动出错

楼主(2012-02-13):
我按教程安完cadence 16.3之后为什么运行captureCIS是显示this application has quit unexpectedly,郁闷,旁边人装都是好的,是不是其他软件有冲突啊!如图

网友:
以前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忘记怎么解决的了。。。弱弱的问句,用的是不是雨林木风?那些ghost系统都有删减库。

楼主:
雨林木风?
我安装的是1.74G大小的镜像包,名称为[PCB设计].Cadence.OrCad.v16.3-SHooTERS.iso
有其他可用的安装包吗,麻烦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
這個版本應該很好安裝。
不確定你的問題是怎麼發生的,建議安裝補丁 (039版以後) ,然後再破解。[Allegro论坛]或是[Allegro论坛裡面的資料區] 裡面有人發佈。
如果還不行,檢查一下環境變數裡面的 PATH,將有關 ORCAD 的環境變數提到最前端。

楼主:
试了好多方法,纠结了很久,决定重装系统,结果ok了,唉

网友:
装了二天,方法都用完了,现在还在扰脑袋。同一样的系统,本本上装没有问题,办公台式电脑就不行,难道这软件还适别CPU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