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outer打开PCB时,出现程序关闭。。。怎么办?

楼主(2012-02-13):
当我用router打开PCB时,弹出

如何解决。。。。。。

网友:
LAYOUT能打开么?导个低版本asc

楼主:
layout能打开的,就是在router中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导出低版本ASC,在导进去,然后再切换到router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应该是软件的bug

网友:
    是router 的一个名件没有破解了,好像是把一个叫什么文件名重新拷备一下就可以,一下忘了文件名称了,再找找哦,

楼主:
    谢谢导个低版本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
    其实不用导低版本,你先打开router,再在roter菜单 ----file----open-----你要打开的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