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ADS Layout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2-13):
请问pads Layout中Decal Wizard   Dual对话框中Height和Mask over(under)size分别是设置什么东西的,
这两个数据改变时,Preview中的图像都没啥改变的?为什么啊?

网友A:
height 是器件实体的高度,另一个是solder mask 比尺寸大多少!你打开那一层就能看到效果了!
回答完毕,请给分,谢谢!
不给分下回就不高速你了!

网友:
分也换不来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ight 是器件实体的高度,另一个是solder mask 比尺寸大多少!你打开那一层就能看到效果了!
回答完毕,请 ...

嘿嘿!我要升级啊,没办法。我想上FTP 学习更多东西,这样才能帮助更多人!

网友:
没必要要吧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怎么给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