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自动走线问题?

楼主(2012-02-13):
在ROuter中每次对走好的线进行修改时,总是出现重复的线是怎么回事?Options/router内的选项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
在router 中,打开option 对话框。如图,箭头处的勾去掉!
对你有帮助,请给2分,谢谢!(自愿的哦)

楼主:
这个选项没有打钩的,还是出现重复的走线。

网友:
求高手指导,有同感!

网友:
是啊,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