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蛇形线的走法?

楼主(2012-02-13):
请问各位大侠,Router内等长线中有匹配电阻大家是怎么设置等长和走线的/

网友:
在layout里的ECO模式下把电阻的两端端接,就可以算等长了,也可以把电阻前后的网络加起来做等长

楼主:
多谢楼上的,可是还有个问题就是线走完了网络名字怎么恢复过来呢

网友:
不应该是电阻前后分别等长么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