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打过孔 via usage for this net is restricted

楼主(2012-02-14):
     昨天画一个LVDS信号的转接,由于比较简单就没有画原理图。
通过我们结构给的DXF文件导入后在ECO模式下将插座画好,然后使用pads Router 布线,到最后画过孔时遇到不能画的问题,求高手解惑。
  如图左下角为问题描述。

楼主:
以前也画过相似的板子,只是没有导入DXF文件,没用Pads Ruter 布差分线,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通过google 已解决(百度知道里的):
过孔要在先设置好,你有没有设置啊?在setup-pad stack,via中设置好。
钻螺丝孔可以做个元件,这个元件就是一个焊盘,把它当作螺丝孔来用,最好把这个元件接在地网络上。也可以用board outline 画一个螺丝孔,建议用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