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HDMI转接板,HDMI信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2-02-14):
双层,线宽12mil,间距6mil.
2 @. ^- G% W: B请教各位,这样画HDMI信号转接会不会有问题~

hdmi

hdmi

网友:
    那你就要si9000算一下啥!!!论坛有下。

网友:
    差分对等长了吗?包地和差分线最好有20mil的距离,

网友:
    这个跟PCB板厂所使用的PP材质有关系的,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
    我不懂,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