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12-02-14):
大家好!我是菜鸟,我已经会建原理图元件、PCB封装,而且画了一张原理图,PCB也画好了。我现在想把自己创建的原理图元件、PCB封装保存在我自己创建的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里面,比便用U盘可以移动。可我不知道怎么创建?求帮忙。

网友A:
创建一个PCB文件把PCB封装放里面;创建一个LOGIC文件,把CAE封装放里面,U盘可以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一个PCB文件把PCB封装放里面;创建一个LOGIC文件,把CAE封装放里面,U盘可以拷了

我不会创建库。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创建库。

烦请你指点小弟

网友:
FILE-----LIBRARY------CREATE  NEW  LIBRARY

网友:
图中看到的器件保存路径是上边红箭头。
可以点下边的copy将器件封装保存至其他路径,下边红箭头。
若想创建新路径见上边绿箭头处。

网友:
当你创建新的库之后,你会在指定路径下见到4个文件名相同的文件。他们分别保存原理图封装,PCB封装,PART TYPE和lines。
所以你要想把a库中的器件封装保存在你自己创建的库里边,最好把器件的decals;parts;logics全考过来。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