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过孔背钻的仿真

楼主(2012-02-14):
用过powersi,没有发现可对过孔进行背钻效应的设置,有没有哪位知道到底有木有?

网友A:
我能请教下什么是背钻效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请教下什么是背钻效应么?

走线换层,切除掉过孔多余的部分。

网友B:
在PowerSI的过孔编辑窗口里,可以删掉多余的过孔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owerSI的过孔编辑窗口里,可以删掉多余的过孔分支

这个对话框是选择add via弹出来的,重点是如何在PCB走线上选中我欲背钻的过孔进行编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对话框是选择add via弹出来的,重点是如何在PCB走线上选中我欲背钻的过孔进行编辑?

在想编辑的过孔上点右键,选择Pcakage.Via....,就会弹出此过孔对应的编辑窗口

网友(2015-11-05):
这个不错,是powersi的,太好啦!学习,留存。

网友(2016-07-25):
    还是没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