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PDS安装

楼主(2012-02-14):
APDS安装不了,错误如下:Unable to register the DLL/OCX: RegSvr32 failed with exit code 0x4,哪位大侠安装过APDS,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知道的,请说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脑问题,免费直接安装的小插件,类似3d-viawizards

网友(2012-09-05):
忽略就可以了,跳过此项一样能安装使用。